[求助] 顶层formality验证,set_black_box设置

楼主(2014-06-25):
综合过程采用的是自底向上,各子模块的formality均通过,接下来要做top的formality,想问下,如何把已验证过的各子模块设置为black box,使用set_black_box这条指令吧,哪位大哥/姐能个例子。在补充下,如子模块A在top有多个实例化a1、a2...,当子模块A的formality做过时,此时在top如何进行设置,可以把A或A的个实例化调用当中black box

楼主:
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针对design进行设置而不需要对instance设置。
而且,Ref和Impl中均需要设置
eg:
set_black_box i:/WORK/A
set_black_box r:/WORK/A
实际工程验证均可用

网友(2016-03-31):
今天综合后使用formality验证,碰见设置了编译指示语句的不可综合代码,出现验证fail,采用此设置来设置i和r的black_box可以解决,特此谢谢楼主

网友(2019-01-11):
在FM中有一个命令:set hdlin_unresolved_modules "black_box"可以,就不用挨个设置

网友(2019-05-20):
表示一下疑惑,为什么我按照这样的来,总是报name不匹配啊

网友(2019-10-2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9-01):
我只想比较顶层的输出是否相同,于是按照楼主说的方法将ref和impl的顶层都设置成black_box,可是verify时工具报错说对比的是两个black_box,认为是设置有问题,请问formality是不允许将顶层设置成black_box吗?那如果我里面的逻辑修改了,想看功能是否和修改前相同应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