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RM946ES的问题

楼主(2014-06-25):
刚刚接触ARM,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写UART驱动的时候,当cache的功能打开后,arm读一个寄存器,竟然连续读8个;当我把cache功能disable之后,想哪一个寄存器就读哪一个,没有出现一次读8个的现象。

求大侠解释一下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谢谢!

网友:
cache 是突发操作,提高效率。同时也具有缓冲的作用,防止频繁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明白的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