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荷泵的静态失配

楼主(2014-06-25):
文章在电荷泵的静态失配上做的非常好,但是很多问题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比如运放的噪声和速度等

Reduction of pump current mismatch in charge-pump PLL.pdf

网友(2015-03-23):
可以问下静态匹配的吗?
上面就是我令UP=0持续5ns,令DN=1持续5ns。然后看两者的电流失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charge pump 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trans,而一开始仿静态失配的时候是考虑静态仿DC,你这个应该是plot出了LPF环路电阻上的电路情况,建议你看一下上下两个电流管的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