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计数器不循环?各位都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4-06-25):
比如我在7个clk的时钟周期这段时间内发波形clk2,然后就不发波形了,大家是怎么处理的?计数器不是会一直从0到7循环的么~~
怎么样只发一次?

:):)

网友:
回复 楼主: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 (!rstn)
     cnt <= 3'd0;
  else if (enable) // enable is a level signal
     cnt <= (cnt == 3'd7)? 3'd0: cnt + 3'd1;
end

类似这样

楼主:
用图形方式实现~~

网友:
没时钟自己就不循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可以尝试用个使能信号控制计数器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讲详细点么?。。本人菜鸟

网友:
关闭计数器使能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说详细点么?本人菜鸟,是不是吧计数器=7的时候,使得计数器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不等号啊/=if x /= 7 then
x <= x +1;
end if;

网友:
计数器积到7时,让计数器的值一直为7.
if cnt=7
cnt<=cnt;

网友:
试试这个可以么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 (!rstn)
     cnt <= 3'd0;
  else if(cnt==3'd7)
     cnt<=3'd7;
  else if (enable) // enable is a level signal
     cnt <= cnt + 3'd1;
end

(xx)?xx:xx;
这个语法一般在组合逻辑里面用,时序逻辑里面不如直接写成if..else的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用代码的话,我自己就可以实现,现在要用schemitic图形实现,卡的我欲生欲死,所以看看有没好的方法。。要是有人直接告诉我,那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你对原来的要求没理解完全,我也不清楚你的描述,可以像这样:

module function1(OUT,clk,rst,clk2,);
input clk,rst,clk2;
output OUT;

reg EN;
reg[2:0]q;

assign OUT=EN?clk2:0;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begin
        q<=3'b000;
        EN=1;
        end
        else if(q>3'b110)
        begin
        EN=0;
        q<=3'b111;    //保持这个状态
        end
        else
        q<=q+1'b1;
end

endmodule

将就看吧

将就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我自己用传输门和触发器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