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stomExplorer开波形窗口就报ACE Tcl error,找不到libtcl8.4,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25):
CustomExplorer开波形窗口就报ACE Tcl error,找不到libtcl8.4,怎么解决?

网友(2014-08-04):
同问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tcl8.4,并设置环境变量LD_LIBRARY_PATH到含有 libtcl8.4.so的目录。

网友(2017-02-19):
寻找子目录中有近似文件名者 (如 libtcl8.4.5.1.so),
直接 copy 并且更名为 libtcl8.4.so,并放在同一子目录下即可。
注意需设置环境变量 LD_LIBRARY_PATH 指向该子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