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virtuoso中快速点亮电源线的方法

楼主(2014-06-25):
在virtuoso中用默认的方式点亮电源线特别慢慢,有什么方法或者脚本什么的加快点亮的速度?
老鸟们分享一下技巧吧!

网友:
用 calibre DRC/ERC 抓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办法可行,但是还是觉得麻烦。公司一个跳槽过来的同事说他们公司有virtuoso中有快捷键可以快速点亮电源线,比常规的mark快得多。故来问问。

网友:
1.假如你不知道哪条线是电源可以搜索net的名字(shift+s)
2.假如你知道电源线的位置,想抓取所有相连的net,按数字9然后点上去就能高亮一整条net了

网友:
两步连起来用蛮快的

网友:
我们这快捷键是9点亮啊,但不知道为什么连contact孔连一起的也会点亮,也不知在哪设置,还是以前用的laker好些,直接按N点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都是这样做的。但是项目大一点的话,点亮要很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多试一下吧

网友:
virtuoso的cmd的快捷键是可以自行设置的

点亮的层也是可以选择设置的,比如要不要到contact层

网友(2014-12-11):
颠倒电源线就哭比勒

网友:
电源线是最大的网络啊,当然要mark很长一段时间了, signal一下就好了,

calibredrv里面也可以mark , 叫trace net,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能是tf文件中定义了Contact连接DIFFUSION和Poly。

网友(2015-07-05):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如何设置版图中点亮连线功能的快捷键,我现在非常想要这个功能,有这方面资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应该是virtuoso的一个函数,你自己找到这个函数然后改一下键可以了,你们公司应该会更改一些快捷键的设置,你可以看一下工作目录下一个隐藏文件.cdsn  名字不太记得了,里面就有一些改键的设置,如果没有那么里面应该还有会load  一些文件里面也有,看他们怎么写,抄一下就可以了。
唯一麻烦的是你要找到那个函数,这个函数应该可以在cadance给的skill文档里面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是编辑bindkey.il文件

网友(2015-08-20):
回复 网友D:

直接将快捷键加到.cdsinit中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个意思,bindkey的文件也是在cdsinit中load进去的

楼主(2015-11-20):
回复 楼主:

挖下自己的老帖。偶然了解到,华大九天的设计平台,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优化,可以设置很多限制,让电源线的trace控制在一定范围,或者一定线宽等等,而且可以在点亮过程中暂停和继续点亮。
只能说cadence有这个功能就好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shift+h 后按F3设置是否点亮连接的层

网友(2016-05-02):
mark 就夠了吧  把mark 做成熱鍵

网友(2016-06-03):
回复 网友B:

   大神啊,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