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Finger和Mutiple的选择对器件性能的影响有哪些?

楼主(2014-06-25):
MOS管Finger和Mutiple的选择对器件性能的影响有哪些?

网友:
model上不一样,最常见的是对AD AS PD PS这几个值的影响。

网友:
Finger的选择能有效降低s/d面积,减小寄生电容  比如一个w=32 l=1的管子,可以把finger选在4,8,16等。具体还要根据版图布局的面积,匹配等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