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大家请教一个ESD的问题

楼主(2014-06-25):
问什么我们做ESD保护的管子,要把source端放在外面,drain端放里面?先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
晕, 对于mosfet,source 和drain 有差别么?S/D只是由工作状态来决定,S/D是可能互换的
但是作为连接到pad的一端需要特殊处理一下,不管是S还是D

楼主:
回复 网友A:

    ESD 保护的MOS的管子,一端有sab,一端没有,没有的做source,有的做drain,我是不明白这样取source,drain的原因

网友:
是要把S放外面,D放里面。

网友:
传统上s在外,D在内,但是也不是绝对的,也把D在外,S在内的,这两种我都design 过

网友:
tsmc的design rule里明确说明了这点,而且解释为为了防止esd时出现一些非预期的寄生放电路径。

网友:
我做过几个厂家的工艺都是d 在里面,s 在外面的

网友:
恩 是这样的

网友:
drain放外面  我只有在LD-mos用過

网友:
ESD要求S D S的形式,其中D端接PAD,而且D到POLY的间距比较大,并且会覆盖SAB.查看ESD相关的帖子有具体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不是绝对的soure一定在外,有drain在外的极少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去看看design rule怎么说明的,谢谢啦

网友:
Drain在裏面,是因為Drain端接到PAD上,source端接到了power/ground上,drain端會有大電流或者高電壓,Drain在外面會更靠近guard-ring,讓drain端的電流直接穿過sub流到guard-ring上面,而source端就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PS,ESD MOS的guard-ring要遠離MOS,也是同樣的道理。我解釋的比較粗略,請其他人補充或者指正。

网友(2015-03-01):
Drain 端放到外面会有一个寄生的路径 会导致ESD电流可能从这个路径中导出 但我们不希望它走这个路径

网友:
ESD泄放是从D往S跑的,D在外岂不是很危险,容易造成大漏电,导致latch up。

网友(2017-03-12):
回复 网友D:

    有些IO的ESD管子S端也画了SAB这是为什么能解释下吗?

网友:
拉大间距的D端是ESD直接进入的地方,不会轻易损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