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的skill code添加

楼主(2014-06-25):
各位大侠:

  有没有人知道怎样将已经搞好的PCELL的skill代码添加进已有的PDK库调用?
谢谢!

网友:
在cds.log中load(“文件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有将skill code load进去过啊,没什么反应啊!能不能具体一点,非常感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我之前load的不是cds.log文件,请问一下cds.log有什么用,一般在哪儿可以找到!

网友:
亲,二楼说的是CIW窗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呃,输出命令后按照你在skill文件开头定的库名建好库,直接查看就能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命令在skill文件开头定库名?刚开始学,最好能详细一点,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调用函数已经搞好了,已经建立好相应的库和cell,不过编写pcell的程序还有点问题,要是问题解决不了,还麻烦多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截图就是建库的命令
skill语言的说明里面有详细的使用介绍以及语法说明

CIW窗口有提示程序的错误,对着改就行,不要被提示吓到,有时候多了一个空格都会被提示成N多个错误,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查找了skill函数提示,按照和图片一样的结构将建库的命令添加进了代码里面。建库都执行成功了,没有提示什么错误,只有一个提示是“function pcGenCell redefined”。最终打开版图的cell里面空的,什么都没有,是不是pcell的代码出错,比如将“pcGenCell redefined”是不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生成Pcell的文件中多次使用自定义函数会就会提示这个,生成版图不成功常有,自定义函数具体怎么才能正常工作,期待大神来解决。

    不报错只能说明语法没有问题,没有生成版图原因很多,可能是层号不对,又或者其他小问题,没办法回答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已经给了启示作用,要不都不知道朝那个方向找原因!

网友(2018-03-16):
感謝分享  大堆   感恩  thx

网友C(2019-07-25):
你好,请问知道如何获取pdk中的pcell的skill源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知道如何获取pdk中的pcell的skill源码吗?

pdk是foundry提供的,pcell的源代码是加密的,无法获取,楼上的代码应该是自己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dk是foundry提供的,pcell的源代码是加密的,无法获取,楼上的代码应该是自己写的
...

请问,我想知道pcell的参数和生成版图的之间有什么关系可以知道吗?这个文件我是用dbDumpPcDefinePcell( dbid parh)这个函数生成的,看这个函数的解释,第二部分是pcell的参数,第三部分是skill的主程序,里面一些rodCreateRect就是各种公式生成的,我想弄的就是参数跟这些公式的关系怎么找。

dbDumpPcDefinePcell生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想知道pcell的参数和生成版图的之间有什么关系可以知道吗?这个文件我是用dbDumpPcDefinePcell( d ...

首先你之所以能够dump代码出来,是因为生成pcell的代码是没有加密的,而foundry提供的是加密过的;然后你dump出来的代码,开头是pcell的输入变量、变量类型、当前默认值,后面就是pcell层主体代码,主体代码就是根据开头输入变量和一些固定值来经过一些运算和函数生成layout;而你需要的这些公式就要自己读懂代码找出来,基本上都是一些简单的公式,比如nmos 的pcell输入变量参数length、width,要画出gate的layout,通过rodCreateRect画出矩形,length就等于矩形宽度,width加上poly的上下出头固定值就是矩形的高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之所以能够dump代码出来,是因为生成pcell的代码是没有加密的,而foundry提供的是加密过的;然后你 ...

所以,我能dump出来代码,说明这部分代码对我是有用的。我想把如何画版图这部分转换成用python语言,生成一个对应的基于python的参数化单元,您觉得可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能dump出来代码,说明这部分代码对我是有用的。我想把如何画版图这部分转换成用python语言,生成 ...

但是像rodCreateRect这些cadence内置函数Python实现起来很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像rodCreateRect这些cadence内置函数Python实现起来很难啊

主要是函数中的这些公式不好掌握,还有判断。那么多pcell,每个pcell里面实现起来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