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使用insert_stdcell_filler命令

楼主(2014-06-25):
各位大侠:
    我在icc中使用以下命令填充stdcell filler,
insert_stdcell_filler  \
    -cell_without_metal \
    -"FILLERX1" \
    -connect_to_power VDD \
    -connect_to_ground VSS
结果插入不成功,报以下warnning:
Warnningimited std master FILLERX1: orientation(s) ={} . (APL-082)

man APL-082得到:
   you received this warnning message because the tool identified a library cell with limited legal orientations.This is usually the intended usage.
   if this is not expected,please check the library preparation procedure.
   这个是指stdcell库有问题吗?fab仅提供lef文件,我自己把lef转为milkyway physical library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转的有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去 LEF 那里 search 一下 SYMMETRY
我只能联想到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示,确实是这个引起的,在stdcell lef里,每个macro definition里加入“SYMMETRY X Y;”这句话,重提milkyway library即可,这个方法同时可以解决我另一个帖子里提的,插入tapcell,没有按double back方式排列的问题。
    谢谢zero_0 的热心帮助啊~~~

网友:
std cell lef还没有SYMMETRY X Y 的啊,真是晕倒,这什么stdcell lef啊,

岂不是所有stdcell只能R0 摆放,那别place了,

网友:
{filler},感觉是这个问题,人家warning是不是已经提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