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GA求助,实在达不到预期增益可控范围

楼主(2014-06-25):
数字控制的,6位增益精调级用了2位,步进0.5db,这个误差大概是0.02db
增益粗调级就有问题了,4位,其中3位用来步进,剩下的一位用来翻转增益,也就是Av变为1/Av。 用了几种方案,误差都很大,有一段步进2db,另一段可能就是1.5db了,是可控增益范围减小了很多,大概只有26~28db。ADI的产品看了几个,都是6位0.5db步进,31.5db可控,也就是他们步进63位,误差超小。

他们是怎么搞的? 不会是针对每一次步进来调试吧

求指点求方案!!

网友:
不明白你是设计芯片,还是做ADI芯片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计一个vga

网友:
需要这么精确么,只要保证单调就差不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6位,也就是最多步进63次
步进一次0.5db,31.5db可控,正好也是63次, 只要误差稍大一点,要么步进精度不够,要么增益变化范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