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的noise仿真的积分区间

楼主(2014-06-25):
对于一个积分电路,如图

分别对采样状态和转移状态进行.noise仿真,之后进行积分,积分区间是多少呢?

是不是只在带宽内积分???如果积分区间足够大,达到一定后就不变了。

我在计算噪声时,是对噪声乘以传输函数,在0到无穷积分。

我想知道的就是.noise积分的准确积分区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針對Thermal noise而言 數學上積分範圍是頻率 0 ~ inf   那是針對thermal noise而言 其實積分到一定頻率大小數值就差不多收斂了
   Flicker noise 計算是0.01Hz or 0.1Hz to  corner frequency (the frequency that Flicker noise equals thermal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当我们流片回来后,有什么方法可以准确的测这个电路的噪声吗?比如就是一个简单的采样电容电路?

网友:
那個必須要fully different input  short (input = 0V)即可 但是必須測試整個ADC    單一S/H是很難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测整个ADC,PCB板不会引入噪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合理设计的PCB板应该是不会引入噪声的,重要的是加正确的输入信号。时钟不要跨过输入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會的 但是要好好設計PCB就可大幅降低noise  這是一門學問

网友(2014-08-29):
测noise floor把输入短接到VCM,做输出code的FFT。仿真SC电路的noise最好用pss+pnoise或者transnoise,这样才能看到folding的noise。

网友(2015-06-09):
回复 网友B:

   你的签名。哈哈。现在在哪里工作

网友(2017-06-27):
看到各位大神,谈论噪声仿真,正好 我有一个小问题需要请教各位:
在 ic5141中   对CSA+PZ 进行噪声仿真,由于需要在一定的成形时间条件下所以加两级理想RC电路,  对噪声进行积分范围是从对地到最终输出端进行噪声仿真,那么理想RC也会有噪声,在计算ENC的时候,是否可以把RC 引入的噪声去除后,再进行ENC计算?如果是为什么?有木有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