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ICC时序报告中的@和*的意思?

楼主(2014-06-26):
在做时钟树的时候绕线之前的报告中有几个pin端口显示的是*,然后绕完时钟线后那几个端口就变成@了,
然后导致这个端口相关的cell的cap 和tran在绕线前比绕线后延迟少上百p,导致最长路径和最短路径前后不一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说错了,然后导致这个端口相关的cell的cap 和tran在绕线前比绕线后延迟多上百p。。。。。。。。。。由于最长路径和最短路径变了,最后skew比绕线前大好几百p,绕线前是150,然先后竟然到400p了

网友:
集成电路设计宝典

网友:
连线模型而已,没绕线前是elmore,绕线后是arnoldi 。

网友:
在你没有实际绕线前,工具也会进行virtual route ,这时我们对线的R和C值进行估计有两种线模型可以选,一种是elmore,elmore提取的R和C反标到icc的timing报告里会用*标记,一种是awe,它的R值和C值会用w标记,elmore较awe要偏悲观;在你绕线后通常会采用Arnoldi 的线模型会用c(带上ccs的库信息)和@来进行标记,Arnoldi 的线模型和STATRC抽的值就比较接近了,这样icc和pt的timing一致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