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荷泵PLL中电源电压2.7-3.3V,输出却能达到5.5V,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楼主(2014-06-26):
如题:PLL频率综合芯片中电荷泵的输出电压能达到5.5V是什么电路实现的?LDO吗?还是什么?初次涉及这样的设计,请大神们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电荷泵PLL中电荷泵的电源电压为3.3V,输出要达到5.5V,你指用电荷泵升压电路?还是电荷泵本身电源电压提高?没太看明白,求详解

网友:
1. Does vco operation at 5.5V?

2. only for "2.7-3.3V to 5.5V", the circuit may have bootstrap circuit + charge pump + cap.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并不一定,VCO的控制电压有的需要很大,可以在芯片外用其他电路升压
    2、现在用5.5V的电源电压来设计,不考虑怎样提供高的输出电压了

不过这样遇到了新的问题:
5.5V电源下用3V的MOS管,在一些时候,MOS管端电压不满足3V的MOS管正常工作的端口电压,另外,这种情况下,MOS管的衬底应该怎么接更合适呢

网友:
1. 5.5V电源下用3V的MOS管,在一些时候,MOS管端电压不满足3V的MOS管正常工作的端口电压,另外,这种
   情况下,MOS管的衬底应该怎么接更合适呢
   ==> could you description clearly?
2. be care for the voltage tolerance of vds of 3V MOS.

mpig

网友:
maybe
  charge_pump 3-> 5.5v  提供給 pll vco and charge_pump
一般DC DC 使用電容的charge pump (boostrap 升壓) 和 PLL VCO 內的 充放電
charge_pump 是兩類電路 .

网友:
andy2000a's reply is right,
I can't understand 绝对零度和常温's request.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明白是两类电路,但电荷泵升压电路是用一个小的电容在高频率时钟下不断充电放电来实现电压的升高,这对这个设计中需要的PLL中电荷泵电压输出并不适用

    我题目中指的电压是说:PLL频率合成器的电荷泵输出电压可以取到5V或更高,
如上面这段说的,一般输出可以达到5.5V,供电电压也是2.7-5.5V
    现在决定将电荷泵电路的电源电压升高到5.5V使电荷泵输出摆幅提高到5.5V,可是翻看了坛子里很多帖子,好多人都强调5V电源电压下使用3.3V的管子不安全,而且电荷泵的输出电压会在0到5.5V范围变化,这个肯定不符合管子的“4端两两电压不能超过3.3V”的规定。
    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B:

    I'm confused about the boss's request too .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网友:
回复 网友D:

Datashhet said "
high tuning voltages (up to 15 V). Active loop filters are often
used to achieve high tuning volt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