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负载突变瞬态响应与输出电容的ESR关系紧密

楼主(2014-06-26):
在仿真LDO的瞬态响应时,输出电流从10mA到2A突变,输出电压下降到最低点的值主要是由ESR决定的,是吗?(输出电容大概在几个微法吧)如果ESR的范围是0.5欧到15欧,是不是算很大的值了。
一般LDO在负载突变时,输出电压变化应该在多少伏内?(假设输出2V电压)

网友:
1. ESR will cause a overshot on the output.
2. 一般LDO在负载突变时,输出电压变化应该在多少伏内?
    ==>you can reference other company' spec.
    ==>of cause, the variation is smaller is best.

mpig

网友A:
写出负载突变时的传递函数,再做拉氏反变换,时域瞬态响应公式就出来了,各类瞬态响应的参数比如最大过冲、建立时间什么的就有了,也能看出各类器件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
V变化=I(变化量)×COUT/(COUT+CB)*R(ESR)+I(变化量)/(COUT+CB)(0.37/BWCL(环路带宽)+调整管寄生电容PAR的启动时间)
我是搬运工 从一个书上搬运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本书,求告知。

网友:
Ricon Mora的书吧...但是他假设咯电流的rising time是无穷大的,但是这个太worst case咯。。。。第一阶段基本上认为是各个cap的charge sharing过程。

网友(2017-07-22):
回复 网友C:

   林肯莫拉那本书求分享~

网友D(2022-08-05):
引用 网友A:
写出负载突变时的传递函数,再做拉氏反变换,时域瞬态响应公式就出来了,各类瞬态响应的参数比如最大过冲、 ...

请问一下,输出电压建立时间,是指电源电压从0到VCC输入,LDO输出电压从0到稳定的时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输出电压建立时间,是指电源电压从0到VCC输入,LDO输出电压从0到稳定的时间吗?
...

电源电压有瞬态变化或负载有瞬态变化时,LDO输出电压从发生瞬态变化到其达到稳定终值某个范围内的时间

网友:
感谢回复,我有个疑问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建立时间和我瞬态变化的幅度有关,变化幅度越大,那对输出端电容充放电的时间就越大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