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从1.2V的bandgap得到不同的参考电压呢?

楼主(2014-06-26):
想做一个Supply Voltage Detector, 需要两个reference voltage 1.1V 和 0.9V. 请问该如何相对准确的,得到这两个参考电压呢?
谢谢!

网友:
我见过用电阻分压的,采用多个电阻并连得到准确点的阻值。

网友:
Yes, use resistor divider to get required voltage.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电阻来分bandgap的1.2V吗? 这样会不会负载太小,使bandgap垮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直接用电阻分1.2V吗?还是中间要加个类似regulator的buffer过渡一下?

网友:
Hi kingswan:

Yes.
if add a buffer to driver is needed.

mpig

网友:
最好能有个缓冲级,还可以避免分压出去的线路上的干扰影响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比例分压。

网友:
使用 buffer 併 add trim on buffer .就是說你不TRIM BANGAP
直接 TRAIM ref

好處是如電路有須要 clock , ref
一般 CP 都希望只 TRIM 一次
如不如此做會須要 先TRIM ref ..
等 reference 準再 trim clock

所以有種方式是直接 ref buffer 那邊直接 trim ref , 但是 當TRIM clock 因為REF 那邊直到FOREC 電壓.
如你bandgap 1.2v -> buffer  分出 1.1v  0.9
1st 直接量 reference 先記住偏差多少  要TRIM多少根
2nd  直接force1.1v   量 clock 記住偏差多少  要TRIM多少根
這樣可以一次 trim

此外 bandgap trim 有時會影響到 bandgap 穩定度. 以前看過有些 bandgap Trim 後會 ring ..

网友:
ldo plus res series

网友(2020-11-22):
采用banba结构,输出稳定ptat电流,在输出端设置可调节的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