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PCB生产可行性之:过孔盖油&过孔开窗

楼主(2014-06-26):
导电孔 : via

插键孔: pad

特别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

一、padvia用混着用,导致出问题

1
当你的文件是pads或是protel
发给工厂,要求过孔盖油,千万要注意,你要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插件孔(pad)是不是也有用了via的,否则你的插件孔上也会上上绿油从而导致不能焊接
争执点:插件孔要的肯定是上面要喷锡的,你怎么盖油了,我怎么用,在说这话的时候请你检查文件,用是pad设计还是via设计的!

2.当你的文件是pads或是protel
把文件发给工厂,下单要求是过孔盖油,有很多客户用pad(插件孔)来表示导电孔,从而导致你的导电孔开窗,可能你想要的是过孔盖油,到时候可能争执点就是,我要的就是导电孔盖油,为什么给开窗了呢,那请你检查一下你的文件设计!

捷多邦对此点,再次说明如下,如果你是via就按via处理,如果是pad就按pad处理!因为没人会知道你那是导电孔,那是插件孔,而viapad是唯一的标识,请大家清楚!

      二、via在转换过程中,因设计不标准或是你对转换gerber设置规则不清楚,而导致出问题

当你发的是
gerber文件
那生产厂家则无法分出那些是过孔那些是插键孔,则唯一能识别的是按文件加工,那有助焊层那就有开窗!
争执点:我要的过孔盖油的,你现在给我开窗了,我可能导致短路,那请检查一下你的文件,你出的gerber就是菲林文件,工厂没有办法来检查你的是导电孔还是插键孔,请你检查gerber文件,是不是有助焊层,有的话就开窗,没有的话就盖油

      三、如何在protel  或是pads设计出过孔盖油!------这在是最标准的做法,如果设计标准了,则一定不会出错!

protel via属性中有一个tenting 选项,如果打上勾,则一定是盖油
那么你转出来的就全是盖油了,

pads中,pads转文件是要想过孔(via)盖油方法:

在输出soldermask即阻焊层时只要勾选上上solder mask top ----下面的via,代表全部过孔开窗,不勾选即过孔盖油

总结一下:

        padpad做,这就是插件孔,via你有两种选择,如果提供原文件,下单时候让你选,如果提供gerber文件,一定要

请检查gerber文件是否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