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chipscope的warings如何解决

楼主(2014-06-26):
警告:PhysDesignRules:367 - The signal
   <U_ila_pro_0/U0/I_NO_D.U_ILA/U_STAT/iSTAT<11>_wg_lut<7>> is incomplete. The
   signal does not drive any load pins in the design.如何解决,最好有详细过程,谢了~~搞了好久,实在是么得办法了

网友:
好像有一个“keep”属性,你可以百度查一下。

网友:
(*KEEP="TRUE"*)在前面加上,你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边的keep属性呀,求细节,本人比较菜~~

网友:
这个信号已经不存在了,把它去掉不就行了,你非要看它?

网友:
The syntax of the keep shows below.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keep the signal_a and the synthesis does not to optimize the signal_a.

(* keep = "TRUE" *)  wire signal_a;

网友:
回复 楼主:

    iSTAT<11>_wg_lut<7>这个chipscope要查看的信号已经不存在了,也或许是这一次综合后信号名和上一次不一致了。所以,请重新打开chipscope,删除掉这一条signal,然后另选一个正确的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