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metal cap 怎么定义,过不了LVS

楼主(2014-06-26):
之前是umc18工艺,转到smic metal cap LVSrule ,没有定义识别层,过不了LVS,之前有手动定义umc18的,能过LVS,现在跟SMIC的格式完全不一样,不能用。有谁用过SMIC的,metal CAP 怎么定义???

楼主:
已经搞定,跟UMC18差不多,只不过两个端口的定义不能直接用rule里面定义的mask layer层。
DEVICE C(capname) markerlayer  metal1 metal1 [1.578]
// capname 可以自己随便起个, markerlayer 是rule里面定义过的layer,只是标识层,实际不会生产,metal1 是电容端口 ,最后中括号里面的值,是单位电容容值/um*um.这个可以适用所有含有metal1 端口的metalcap,只需要过LVS,不会check property error.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所有把解决方法贴出来的好人。

网友:
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

网友(2015-04-20):
真是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