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gc测试求助

楼主(2014-06-26):
最近流片的AGC芯片回来了,但测试出现了问题,请各位大大帮着分析一下原因哈。      AGC为模拟,通过峰值检测电路检测AGC输出信号幅度,然后通过运放比较器产生误差控制电压,该控制电压控制指数电流实现增益控制,控制电压越大增益越大。
     但在测试时,无论输入信号如何施加,甚至不加输入信号时,控制电压始终只有几十mv。
     当时控制电压引脚直接引出,因此我在控制电压外加直流控制电平,测试AGC输出,看是不是VGA单元有问题。但测试结果显示,其控制电压与增益的指数特性挺好的,
通过其他电路的测试,觉得电路的偏置点啊啥的也应该没问题。所以我判断问题是出在了峰值检测或者是运放比较器上。但回过来看具体电路并仿真时,怎么也找不到问题是出现在哪儿。

     请问各位大大,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附图我的峰值电测电路,请各位帮我找找原因。

网友:
1、测试电路和测试方法有没有问题
2、查layout,有没有softconnec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测试方法 也可能有问题,因为当时电路输入没加衰减,输入信号幅度比较大,而我设计的最大输入又比较小,可能饱和了。

另请问何为 softconnect?

网友:
回复 楼主:

    softconnect 是layout 上的软连接,两个net之间通过低阻区域连在一起,比如metal通过pplus连在一起之类的。
不过一般不会发生,因为lvs的时候会有报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的工作电流是正常的,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工作电流估计就飚上去了,各位还能再提供点思路么?

网友:
后仿 或者 corner 有出现这个情况吗?

网友(2015-10-29):
回复 楼主:

   您好!你这个芯片的型号能说下吗?

网友:
你加大信号,小信号输出都是毫伏!
可以确定,你的AGC闭环除了问题,不能自动稳定。
1、环路可能开路,排除低级错误,比如连线断,不太可能;
2、很有可能是工作点不正确导致,比如误差放大器的失调如果始终往一边偏,不是一个线性调节就会出现这样的额情况。
3、环路没有断开,反馈极性搞反了,本来是负反馈,搞成了正反馈,但这种情况会自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