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问:如何在有覆铜层上写出空的(没有铜的汉字或英文)
答复:先写上文字,然后覆铜,最后删除文字。

问:如何锁定一条布线?
答复:先选中这个网络,然后在属性里改。

问:如何连续画弧线,用画园的方法每个弯画个园吗?
答复:不用,直接用圆弧画。

问:protel 目前的仿真功能一般。不知新版本如何?
答复:下一个版本会有改进。

问:请问:对于某些可能有较大电流的线,如果我希望线上不涂绿油,以便我在其上上锡,以增大电流。我该怎么设计?谢谢!
答复:可以简单地在阻焊层放置您想要的上锡的形状。

问:在pcb中有几种走线模式?我的计算机只有两种,通过空格来切换
答复:shift+空格

问:请问如何画内孔不是圆形的焊盘???
答复:不行。

问:se在菜单汉化后,在哪儿启动3d功能?
答复:您说的是view3d接口吗,请在系统菜单(左边大箭头下)启动。

问:在99sepcb板中加入汉字没发加,但汉化后se少了不少东西!
答复:可能是安装的文件与配置不正确。

问:protell99se能否打开orcad格式的档案,如不能以后是否会考虑添加这一n chen功能?
答复:现在可以打开

问:请问在protel99se中倒入pads文件, 为何焊盘属性改了,
答复:这类问题,一般都需要手工做调整,如修改属性等。

问:补泪滴可以一个一个加吗?
答复:当然可以

问:3d的功能对硬件有什么要求?谢谢,我的好象不行
答复:请把金山词霸关掉
问:在protel99sepcb打印输出时,如何让焊盘孔显示出来?
答复:在protel中如何放焊盘孔是方形的焊盘。

问:如何自动布线中加盲,埋孔?
答复:设置自动布线规则时允许添加盲孔和埋孔

问:protel的执行速度太慢,太耗内存了,这是为什么?而如allegro那么大的系统,执行起来却很流畅!
答复:最新的protel软件已不是完成一个简单的pcb设计,而是系统设计,包括文件管理、3d分析等。只要piii,128m以上内存,protel亦可运行如飞。

问:在打开内电层时,放置元件和过孔等时,好像和内电层短接在一起了,是否正确
答复:内电层显示出的效果与实际的缚铜效果相反,所以是正确的

问:请问正版protelse多少钱???
答复:看你有什么具体要求了

问:protel99se6pcb通过specctra inte**ce导出到specctra10.1里面,发现那些没有网络标号的焊盘都不见了,结果specctra就从那些实际有焊盘的地方走线,布得一塌糊涂,这种情况如何避免?
答复:凡涉及到两种软件的导入/导出,多数需要人工做一些调整。

问:protel99se9层次图的总图用edit\export spread生成电子表格的时候,却没有生成各分图纸里面的元件及对应标号、封装等。如果想用电子表格的方式一次性修改全部图纸的封装,再更新原理图,该怎么作
答复:点中相应的选项即可。

问:请protel公司开发一套国际化语言的版本,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界面和帮助
高英凯答复:可以选择语言界面,但help还是英文的。

问:作硬件设计是不是一定要会protel阿
答复:未必,但会protel,不失为一种捷径。

问:在pcb中有画弧线? 在画完直线,接着直接可以画弧线具体如dos版弧线模式那样!能实现吗?能的话,如何设置?
答复:可以,使用shift+空格可以切换布线形式

问:vddgnd都用焊盘连到哪儿了,怎么看不到呀
答复:打开网络标号显示。

问:如何把敷铜区中的分离的小块敷铜除去
答复:在敷铜时选择"去除死铜"

问:能告诉将要推出的新版本的protel的名称吗?简单介绍一下有哪些新功能?protel手动布线的推挤能力太弱
答复:protel dxp,在仿真和布线方面会有大的提高

问:如何去掉pcb上元件的如电阻阻值,电容大小等等,要一个个去掉吗,有没有快捷方法
答复:使用全局编辑,同一层全部隐藏

问:为何99se存储时要改为工程项目的格式
答复:便于文件管理。

问:该焊盘为地线,包地之后,该焊盘与地所连线如何设置宽度
答复:包地前设置与焊盘的连接方式

问:能否在做pcb时对元件符号的某些部分加以修改或删除?
答复:在元件属性中去掉元件锁定,就可在pcb中编辑元件,并且不会影响库中元件。

问:如何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
答复:在库中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大家都知道,在pcb板上也可以修改。(先在元件属性中解锁)。

问:哪种cadpspice好用
答复:由于基于spicse模型的仿真算法已非常成熟和没有新的突破,各eda软件在这方面的工具无实质性的区别。

问:高速的时钟线如果布在电源或地层,有什么影响?
答复:因设计而异。

问:如何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 若全局修改的话应如何设置?
答复:全部选定,进行全局编辑

问:如何把布好pcb走线的细线条部分地改为粗线条
答复:双击修改+全局编辑。注意匹配条件。修改规则使之适应新线宽。

问:怎样从protel99中导入gerber文件
答复:protel pcb只能导入自己的gerber,protelcam可以导入其它格式的gerber.

问:powpcb的文件怎样用protel打开?
答复:先新建一pcb文件,然后使用导入功能达到。

问:在protel99se中设计xilinxcpld,可否用vhdl语言?
答复:在protel99se中设计xilinxcpld,使用vhdl语言,需要单独购买一个接口软件。在下一版本中,可直接用vhdl语言输入。

问:我用的p 99 版加入汉字就死机,是什么原因?
答复:应是d版所致。

问:如何实现多个原器件的整体翻转
答复:一次选中所要翻转的元件。

问:能说一下做板的具体工艺过程吗?由pcb文件印制板成品
答复:具体过程,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日后可以详加探讨。

问:新器件的封装库和原理图库哪里有?
答复:protel站点有protel的库研发中心,不断更新库资源。正版用户可以免费获得这些资源。

问:自动布线的锁定功能不好用,系统有的会重布,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英凯答复:最新的版本无此类问题。

问:怎么让做的资料中有孔径显示或符号标志,同allego一样
答复:在输出中有选项,可以产生钻孔统计及各种孔径符号。

问:直接画pcb板时,如何为一个电路接点定义网络名?
答复:在net编辑对话框中设置。

问:如何将一块实物硬制版的布线快速、原封不动地做到电脑之中?
答复:最快的办法就是扫描,然后用bmp2pcb程序转换成胶片文件,然后再修改,但你的pcb精度必须在0.2mm以上。bmp2pcb程序可在21ic上下载,你的线路板必须用沙纸打的非常光亮才能成功。

问:pcb里面的3d功能对硬件有何要求?
答复:需要支持opengl.

问:protelpld功能好象不支持流行的hdl语言?
答复:protel pld使用的cupl语言,也是一种hdl语言。下一版本可以直接用vhdl语言输入。

问:protel dxp的自动布线效果是否可以达到原accel的水平?
高英凯答复:有过之而无不及。

问:可不可以做不对称焊盘?拖动布线时相连的线保持原来的角度一起拖动?
答复:可以做不对称焊盘。拖动布线时相连的线不能直接保持原来的角度一起拖动。

问:请问当protel发挥到及至时,是否能达到高端eda软件同样的效果
答复:视设计而定。

问:protel里用的hdl是普通的vhdl
答复:protel pld不是,protel fpga是

问:补泪滴后再铺铜,有时铺出来的网格会残缺,怎么办?
答复:那是因为你在补泪滴时设置了热隔离带原因,你只需要注意安全间距与热隔离带方式。也可以用修补的办法。

问:如何将一段圆弧进行几等分?
答复:利用常规的几何知识嘛。eda只是工具。

问:即将发布的新版protel会增加什么功能?价格大体是多少
答复:增加的功能达几十项,价格也会相应提高。

问:请问:在同一条导线上,怎样让它不同部分宽度不一样,而且显得连续美观?谢谢! 答复:不能自动完成,可以利用编辑技巧实现。

问:protel99se6自动布线后,在集成块的引脚附近会出现杂乱的走线,像毛刺一般,有时甚至是三角形的走线,需要进行大量手工修正,这种问题怎么避免?
答复:合理设置元件网格,再次优化走线。

问:用protel画图,反复修改后,发现文件体积非常大(虚肿),导出后再导入就小了许多。为什么??有其他办法为文件瘦身吗?
答复:其实那时因为protel的铺铜是线条组成的原因造成的,因知识产权问题,不能使用pads里的灌水功能,但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动删除死铜。致与文件大,你用winzip压缩一下就很小。不会影响你的文件发送。

问:画原理图时,如何元件的引脚次序?
答复:原理图建库时,有强大的检查功能,可以检查序号,重复,缺漏等。也可以使用阵列排放的功能,一次性放置规律性的引脚。

问:刚才本人提了个在覆铜上如何写上空心(不覆铜)的文字,专家回答先写字,再覆铜,然后册除字,可是本人试了一下,删除字后,空的没有,被覆铜覆盖了,请问专家是否搞错了,你能不能试一下
答复:字必须用protel99se提供的放置中文的办法,然后将中文(英文)字解除元件,(因为那是一个元件)将安全间距设置成1mil,再覆铜,然后移动覆铜,程序会询问是否重新覆铜,回答no。

问:如何免费获取以前的原理图库和pcb库
答复:那你可www.protel.com下载

问:还想请教一下99se中椭圆型焊盘如何制作?放置连续焊盘的方法不可取,线路板厂家不乐意。可否在下一版中加入这个设置项?
答复:在建库元件时,可以利用非焊盘的图素形成所要的焊盘形状。在进行pcb设计时使其具有相同网络属性。我们可以向protel公司建议。

问:如何制作一个孔为2*4mm 外径为6mm的焊盘?
答复:在机械层标注方孔尺寸。与制版商沟通具体要求。

问:我知道,但是在内电层如何把电源和地与内电层连接。没有网络表,如果有网络表就没有问题了
答复:利用from-to类生成网络连接

问:大家都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多都用d版,贵公司是否考虑制定合适的价位,让大家都用得起正版?
答复:正版与盗版,性质不同,价格上也泾渭分明。使用二者的对象,无论实力和水平都大有不同。能处处使用正版软件之时,便是在座各位发达之日。

问:制按键板怎样制?
答复:我这里有例子,你可发信到fanglin163@163.net,我将发过你.

问:请问,在protel中好像没有ti公司的tms320系列,纳如何画?
答复:利用建库工具,直接画。也不复杂。

问:protel 中的pld功能如何使用?
答复:在软件的用户手册中有详细的描述。

问:protel仿真可进行原理性论证,如有详细模型可以得到好的结果
答复:protel仿真完全兼容spice模型,可以从器件厂商处获得免费spice模型,进行仿真。protel也提供建模方法,具有专业仿真知识,可建立有效的模型。

问:如何编辑网络表文件
答复:protel99se有专门的net编辑对话框。

问:为何铺铜,文件哪么大?有何方法?
答复:铺铜数据量大可以理解。但如果是过大,可能是您的设置不太科学。

问:请问博导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外资企业吗?
答复:股份制企业。

问:有什么办法让原理图的图形符号可以缩放吗?
答复:不可以。

i问:请问信号完整性分析的资料在什么地方购买
答复:protel软件配有详细的信号完整性分析手册。

问:请教铺銅的原则?
答复:铺銅一般应该在你的安全间距的2倍以上.这是layout的常规知识.

问:请问potel dxp在自动布局方面有无改进?导入封装时能否根据原理图的布局自动排开?
答复:pcb布局与原理图布局没有一定的内在必然联系,故此,potel dxp在自动布局时不会根据原理图的布局自动排开。(根据子图建立的元件类,可以帮助pcb布局依据原理图的连接)。

问:为何通过软件把power logic的原理图转化成protel后,在protel中无法进行属性修改,只要一修改,要不不现实,要不就是全显示属性
答复:如全显示,可以做一个全局性编辑,只显示希望的部分。

问:请问在protel99se中导入pads文件, 为何焊盘属性改了
答复:这多是因为两种软件和每种版本之间的差异造成,通常做一下手工体调整就可以了。

问:net名与port同名,pcb中可否连接
答复:可以,protel可以多种方式生成网络,当你在在层次图中以port-port,每张线路图可以用相同的net,它们不会因网络名是一样而连接.但请不要使用电源端口,因为那是全局的.

欲了解更多详情 请登录www.jdbpcb.com/z 详询 周先生 13923756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