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怎么启动???

楼主(2014-06-26):
UVM环境搭好后,怎么在nc机的linux终端命令行中键入命令来启动UVM验证环境来做验证呢??????

网友:
你什么意思?UVM是一系列的类组成的库,是代码不是软件,什么叫怎么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搭了一个UVM环境(组件文件,还有DUT文件,启动nc的配置文件(调用uvm环境变量),文件列表),需要启动ncverilog来对DUT进行验证,需要在nc机的linux终端界面键入何种命令??兄弟,是这个意思。

网友:
uvm自己的example目录下有makefile文件,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vcs对其进行编译和仿真,vcs的编译和仿真的选项可以通过vcs文档查看。

网友:
vcs -sverilog -RI RTL.f tb.f 库文件,等等,就可以运行起来。

网友(2016-01-31):
还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