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一款低offset的comparator

楼主(2014-06-26):
求推荐一款offset比较小的analog comparator架构 gain, response time, noise 只要OK 就好, 关键是offset尽量小些。
架构最好不要太复杂... 因为很简单功能能模块,功耗不希望太高....

是不是最普通的那种 hysteresis 架构就够用呢?

设计的话 除了输入管尺寸尽量大些, 还需要考虑些什么呢?

问题有点繁琐

谢谢!

网友:
加一个校准不行吗?

网友:
有了hysteresis,还能做到低offset吗?
hysteresis本身不就是利用L2H,H2L的offset不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用那种架构 但是并不做出hysteresis 只用一个阈值 1.8VDD 做到5mV 不晓得可行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