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的schematic中使用skill的问题

楼主(2014-06-26):
在cadence的schematic窗口上面对一块电路做编辑,有一个电路中一部分instance的名字列表,需要做一个函数,在电路窗口上面定位和删除点这些instance(包括instance的symbol和端口连线),可以提供一些思路或者方法吗?

网友:
inst_names = list("Name1" "Name2" "Name3")
;; ----
;; Replace Name1,2,3... with real names of the instances you want to delete
;; ----
cv=hiGetCurrentWindow()~>cellView
insts=cv~>instances

foreach(inst insts
  when(member(inst~>name inst_names)
     dbDeleteObject(inst))
  schCheck(cv)
  dbSave(cv)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在cadence的命令窗口出去load这个.il文件用不了啊(里面的inst_name我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
什么出错信息?我随手写的,也没运行过,因为我没想删掉啥东西。

楼主:
请问,CIW窗口上面报错说:"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load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再提一个巨难的问题:我想根据一个逻辑门A1的输出端口在电路图上面 找到它扇出的逻辑门,并修改这些扇出的门的坐标 排列在A1的后面

楼主:
请问, cadence报*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load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脚本 用在规模稍大的电路上面就用不了了?是否还可以改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脚本的循环语句是对schematic里面的每一个器件分别处理而作的循环。你的schematic view里面怎么可能有超过几千个器件而使得这个脚本运行得慢呢?不可能的吧,一定是有别的问题,比如对硬盘的读写成为瓶颈,或者overwrite权限的问题,那就是IT的事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也不难,就是处理过连接的子单元之后再加label嘛,不过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要检查驱动问题,可以直接从网表连接信息里面提取,直接做一次类似"schematic上的DRC检查"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脚本是不是做了delete之后会check and save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做过check-and-save, 我刚刚已经说了你可能不能写入硬盘,要不然不会卡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  schCheck(cv) ; dbSave(cv)  这两句的话做的是吧?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后面那两行 去掉就不死机了,不用做save and check,但是我电路图上面的cell的pin脚上面都有很短的连线,要删除这些短线和线名,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我猜想有可能是因为你在load此文件的时候,没有加 双引号
如:
load xxx/xxx/xxx.il

如果不是的话,就用loadi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绝对不是你说的, 如果load错误的话,根本不会运行。所以引号一定是写了的。不写引号的文件名,根本不会跑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
请问, cadence报*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load是什么意思?

你打开一个CIW,load一个没加引号的skill文件,看看会报什么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现在需要根据单元pin脚,将连在上面的连线删掉,这个skill怎么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load 一个文件,有两种方式:
1  load("PATH/FILE_NAME") 注意load和括号之间没有空格,如果有空格,就会出现把load作为变量而没有定义的错误
2  load "PATH/FILE_NAME"   注意此时load和引号之间是有空格的,这是利用的CIW的最顶层本身就是SKILL的命令解释器的缘故。

其余任何一种load方式都是错误的。
如果上述用没有引号的文件名,会出现跟把load作为变量一样的错误。 即把文件名本身作为变量,当然不会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指导,现在清楚多了,load文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想说可不可以再删除单元的同时把连在其端口上面的连线及线名一起删掉?需要在这个脚本的基础上面添加什么语句就可以实现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当然是可以,就是没那么简单了。曾经在所有浮空的器件pin脚上增加一个小短线和label作为连接,所删除掉也是可以的。想花时间一定是能够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可以提供一些思路和功能函数吗?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思路也很简单。就是在现有的cellView中对所有的figs里面的元素进行循环,得到每一个元素的x,y坐标,如果x相等就是竖线,如果y相等就是横线。在这个基础上分别算出每一个fig元素的长度,如果长度落在你设定的短线范围内,就直接删掉这个object. 写起来就这么简单。不超多20行可以搞定,我实在是懒得给你做debug,大概这样可以转起来,效果怎么样看你的coding 的功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是要对wire做操作,是不是有只针对wire的函数啊? 比如用wire_cv表示连线,然后去list(point1,point2),但是如果单元端口的短连线长短不一的话,和需要point1-point2取绝对值,请问skill里面有什么函数可以支持的吗? 您说删除一个坐标范围之内的单元使用dbDeleteObject(...)是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简单地删除wire的坐标列表,那样没用,我跟你说的思路绝对是必须的。照着这个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5-11-02):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解决了我遇到的一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借用上面朋友code,我修改下你试试看是否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procedure(myDelObj()
let((inst_names cv insts)
inst_names=list("aa" "bb")
cv=hiGetCurrentWindow()~>cellView
insts=cv~>instances
foreach(inst insts
  when(member(inst~>name inst_names)
    foreach(term inst~>instTerms
      foreach(fig term~>net~>figs
        dbDeleteObject(fig)
      );foreach
    );foreach
    dbDeleteObject(inst)
    schCheck(cv)
    dbSave(cv)
  );when
);foreach
);let
);procedure

网友(2017-12-20):
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有大神解答

网友(2020-11-12):
遇见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