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出现一个奇怪的fanout过大的问题,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4-06-26):
timing report 里面出现这样一个提示: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as used for high fanout net computations.我看runlog文件里面提示的net是Warning: Design 'AES_modify_incipher' contains 1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Net 'key1/r0/clk': 2336 load(s), 1 driver(s)
我是采用top—down的方式综合的,最上层实例化了一个key1,key1下面又实例化了一个r0,clk是由顶层传进来的时钟。我在顶层constraints里面设置了clk的drive为0.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将这个高扇出net设置为dont_touch.在后端pr时再进行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时钟路径,我在constraints里面已经把它设为don't touch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怎么设置的?

网友B:
综合一般不怎么关心大扇出的问题,一般是后端处理的

网友(2018-09-03):
回复 网友B:

你好,innovus怎样处理fanout问题呀?谢谢了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B:
综合一般不怎么关心大扇出的问题,一般是后端处理的

fanout过大可能造成时序违例

网友:
你可以复制drive

网友:
可能工具没有把这条net当成clock net,在综合前把这条net设成ideal_network,就不会影响timing优化了。

网友:
不用管吧,clock net,然pr工具处理就好了,在综合阶段,clock net不影响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