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项目二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6-26):
已经收到板子了,打算着手开始项目,但是项目二的大致的开发方向还不太确定,请高手指点~
~~~~~~~~~~~~~~~~~~~~~~~~~~~~~~~~~~~
项目二:基于ARM的CRC算法和基于FPGA的算法性能比较
CRC算法在各种通信系统使用非常频繁,CPU往往要耗费很多资源来计算CRC。我们可以将这些固定算法在PFGA中实现,以加速系统处理能力,提升系统的吞吐量。相对于传统FPGA,现在ZYNQ可以直接通过AXI总线和ARM进行通信,这种ARM和FPGA的软硬结合设计会是客户系统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可以考察参赛者profile以及HLS等工具的数量程度。
~~~~~~~~~~~~~~~~~~~~~~~~~~~~~~~~~~~~

我的疑问是:是要 单独PL开发实现CRC算法 同时 单独PS开发实现CRC算法 两者进行比较呢?
                  或者 将CRC算法封装成IP 然后作为PS的外设 在SDK中进行开发?
                  要不要用到LINUX操作系统呢?

网友:
我觉得可以这样来完成,PL部分的CRC模块挂载在AXI总线上,可以接收PS部分的控制,加密完成产生中断。PS部分在进行软件CRC算法实现的同时,可以控制PL部分和PS部分的运算同时开始,接收PL部分的中断,再将两个运算结果和各自的运行时间通过串口输出到上位机。

网友:
我也是选题目二的选手,当时我是这么做的:1. PS部分首先对数据包进行CRC校验,得到校验结果以及消耗时间;2. 将同一数据包通过AXI总线传送给PL部分的CRC校验模块,PL端完成全部数据包接收后,再对其进行CRC校验,得出校验结果以及消耗时间;3. PL端完成计算后,PS通过AXI总线读取校验结果以及时间,进行比较和输出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打算这样做呢,现在ps可以读回PL的计算结果了,但是这个计算时间怎么测量呢,就是从PS给PL发数据包到PS接收到计算结果这段时间吗?你有没有用到操作系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PS接受PL的终断,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在PL端的时间消耗是计算的时钟个数?再换算成周期发送给ps?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时间规定的问题之前我是询问过评委组的,PL端的CRC计算时间并不包括数据包传输的时间以及返回结果所用的时间,是单纯的CRC校验所消耗的时间。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自己定义一个Timer,对100Mhz的时钟进行计数,接收AXI总线的开始,清除,读数三条指令,CRC校验程序开始前清除定时器,然后运行CRC校验,校验结束后读取定时器值,将校验结果和定时器值一起打印出来;另外,我发现AXI将数据传输给PL,让PL计算再将结果返回给PS太过于繁琐,大量的时间花在传输过程中,这对PL程序时不公平的,所以我让PS和PL分别对一个数组进行校验,分别对比校验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执行一个字节的CRC校验只是一次上升沿,所以完全没有压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PL端确实没有压力。。。        另外,题目中好像要求了要使用GP/HP/ACP总线将相同数据包从PS端到PL端,并且这个传输过程的时间不算在PL端计算时间内,不知道上面的做法可以不。

网友(2014-09-09):
我可以说话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