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verify connectivity

楼主(2014-06-26):
各位,我在 ICC dump 出 LVS clean 的 .v 和 DEF, 然后 load 进 Encounter, connect global net之后直接就 verify connectivity,只 check Open, error number 设成 100000,结果几乎全部 net 都报了,我想应该是 default 最多只报 15000 条所以没有全报?
是因为 instance 的 pin 没有 connect 到 net 上吗?
拜托大家帮忙。
下面是Summary:
**** 15:11:10 **** Processed 15000 nets.
Net POC: special open, open.
Net GND: unconnected terminal, special open, open.

Begin Summary
    40 Problem(s) (ENCVFC-98): Net has no global routing and no special routing.
    6521 Problem(s) (ENCVFC-96): Terminal(s) are not connected.
    1308 Problem(s) (ENCVFC-200): Special Wires: Pieces of the net are not connected together.
    19632 Problem(s) (ENCVFC-92): Pieces of the net are not connected together.
    27501 total info(s) created.
End Summary

楼主:
看上去是因为很多 metal 没有 cover 到 via 上, physical 是通过 via 本身的 metal 连上了,但是Encounter 不这么认为。
这样的话,有谁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有没有办法 copy via 的 metal 到 top cell 上

网友(2024-10-13):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