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模拟版图中绝大多数走线都只打一个孔?

楼主(2014-06-26):
为什么模拟版图中绝大多数走线都只打一个孔,还有一些数字区域的电源线和地线很多都是单孔连接,明明有足够的地方打孔的,为什么呢,谢谢指教!

楼主:
在模拟运放的地方也是这样的,感觉到上去是有意识这么做的,迷糊中……

网友:
怎么可能模拟中走线只打一个孔。那孔是不是正好和线宽一样,对得很整起,个人猜测,是用的程序自动打孔,纯属偷懒。
如果不是,跪求指导。

网友:
模拟的一般最少都是两个吧,数字的一个的倒是很常见。。。

网友:
数字的一般偷懒 自动打 一般打一个 而且线也不顺畅 模拟的就不是了 一般应该精益求精

网友:
模拟信号线最起码打两个孔的吧,为何只打一个,楼主有答案了吗?

网友:
只有数字为了省面积才这么做吧。。模拟信号线这样老板敢放出去流片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