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电路中为什么有的有变压器,有的没有

楼主(2014-06-26):
RT。我是新手,各位大侠赐教啊。

网友:
没变压器?怎么提供的压降?效率呢?

网友:
没有变压器就得用电感

网友:
变压器可以让主端和副端隔离;

电感还是感值越大储能能力越强,虽然配合着开关的控制能等效为变压器;
变压器则是直接耦合倍压,可以实现更大功率的传送。对变压器也不算懂,期待后边专业回答。

网友(2014-07-26):
要看使用情况,有时候是需要电器隔离(electricity isolation)能力,有时是需要高升压/高降压能力。另外,切换电容式的也算吗?

网友:
楼主可能有误解,变压器不一定就是指高中所学的那种两个线圈(主和副),还有其他形式的,推荐一本书《精通开关电源设计》,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