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弟问这个是啥东西,我也不知道

楼主(2014-06-26):
没见过,求大神指导左右各是啥东西
感觉左边就是衬底的重掺杂
右边看不懂

网友:
感觉像二极管。

网友:
左边diode,右边bipolar吧

网友:
左边应该是一个普通的二极管,右边应该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其中poly的作用是降低表面电场强度,延迟雪崩击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