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锁相环带宽疑问

楼主(2014-06-26):
我在看电荷泵锁相环理论推导时有一个疑问:

1、二阶电荷泵锁相环的闭环传输函数为低通特性,意味着输入信号的频率应不大于环路带宽,以便于能够很好的跟踪输入信号。

2、但为了使锁相环系统看作是二阶线性系统,环路带宽应小于输入信号频率的十分之一。
这两个说法我怎么感觉很矛盾呢,关于输入信号频率和环路带宽的关系,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请大神指教

网友:
说法1是不正确的。
CPPLL传输函数为环路的相位特性而非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对于一个周期信号,其相位也是在周期变化的,变化的频率也就是信号的频率吧。环路传递函数是针对相位的,但相位也具有输入信号的频率,该频率也不应高于环路带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请问第二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不明白为什么有这种说法,谢谢

网友:
你再考虑一下~

Charge pump phase-lock loops.pdf

w/(2*pi)

网友:
第一种说法不对,锁相环带宽指的是相位域小信号模型传输函数的带宽,和参考频率没关系。第二种说法只是一种经验,使系统稳定性增强。

网友:
所谓的二阶锁相环的闭环传输函数针对的是剩余相位与剩余频率的响应,锁相环系统输入与输出都是相位而非电压,我说的剩余相位类似于电压传输函数里的交流小信号,而输入参考信号频率就类似于电压传输函数里的直流大信号,等效于直流偏置,而锁相环的环路带宽类似于交流小信号带宽,与剩余相位剩余频率对应,好好研究拉扎维的书你就很清楚了

网友(2015-04-02):
回复 楼主:

路过看看

网友:
7#说的对

网友:
何平说的很对

网友(2016-06-15):
值得一看的文章

网友(2018-07-06):
正在找的paper,感谢~~~

网友:
7#说得好

网友(2022-02-26):
CPPLL需要锁住的是phase,clock jitter对这个的影响会比较小,因为采样时钟的源头还是VCO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