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帮忙看看算不算采样信号

楼主(2014-06-26):
对正弦信号进行6kHz的采样
此图算采样后的信号吗?

正弦采样信号

正弦采样信号

请大家指点

网友:
啥都没有怎么判断是多大的频率?

网友:
請問下方軸的單位?

网友:
算,采样 + 保持。

网友:
信号频率比60K低的多的话,就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