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3db带宽提不高了

楼主(2014-06-26):
一级共源共栅,套筒。 半边电路的小信号负载是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和后级假设的电容1p
想要-1db带宽到200M,增益是20db。

现在管子尺寸已经达到毫米级,无论怎么增大,都不行,过大之后带宽反而减小了,差不多120M就是极限,看了一下,可能是到达这个尺寸后,寄生电容太大,到地有10pf吧

各位有没有带宽提高的方法?
不用二级运放,因为这个只是整体运放的一个模块,再加一级很难调了;不用闭环,这个必须在开环下工作

好象有电容中和, cherry-hooper之类的方法,求好人来说一说!!

说错啦! 这个模块不是要-3db,是-1db要200M,另一个模块也做成-1db 200M,级联的。完整的运放才是-3db@200M

----------------------------------------------------------------------------分割

工艺smic.13 电源电压3.3V,   n33管最小长度350n,p33管最小长度300n
尾电流长度2u,其他管子1u时,增益15db,我调不到-1db@200M (大概就是-3db@400M)
尾电流长度1u,其他管子最小长度,没问题

a=W1/L1*I1=W1/L1*Wtail1/Ltail 1
b=W3/L3*I2=W3/L3*Wtail2/Ltail2
(两个尾电流的栅极电压一样)
a=6b,这个值固定不能动

这是一个由3个模块组成的运放中的一个模块

(Wtail1/Ltail1)/(Wtail2/ltail2),这个值越小(大于1),我的整个运放“关键”指标越好,但是这个模块的带宽越差

现在我取管子的最小长度,实际流片出来会不会有问题,主要就是怕这个,请各位支招

网友:
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入门......
-3dB@200M,20dB open loop gain
带宽大概在2G左右

网友:
楼上说的不太明白,但是楼主所说展带宽技术,这个在lee的射频书上和razavi的光通信书上都有讲,这个很简单,你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mc0.13!  n尾电流管长取的2u,顶端的p管也是长2u,是很长,长度小了怕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写错了, 是-1db@200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3q

楼主:
上图

(M1,M2)/(M3,M4)=65/6, 尺寸比值是固定的不能动,两个尾电流栅极电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典型的CML结构嘛

网友:
实际带宽 5G的都可以满足
此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加电流

网友:
知道什么叫admittance scaling 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实践的词,不知道,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不能再增加了,一个管子的w都到毫米级,我看了ADI的产品,别人封装好了才4mm*4mm
我猜,要么是我的整体结构有问题,要么是这个模块有办法提高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一下那本射频的,级联那里,是不是不用管稳定性了?
http://bbs.eetop.cn/thread-450427-1-1.html 这里的问题

网友:
管子的length取最小值

网友:
增加管子的width已经没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同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F:

附件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G:

  J. DAVID RHODES,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Interdigital Networks,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 THEORY, VOL. CT-16, NO. 3, AUGUST 1969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

网友:
此结构 要提速 1 w/l用小的,2 Ibias要加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做拓展带宽主引用于开环吧,没有太说稳定性问题。

网友:
W的电容1p
想要-1db带宽到200M,增益是20db

网友(2014-12-14):
所有管子的channel length取最小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