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做LVS 求教 T.T

楼主(2014-06-26):
新人求教。 版图上面的poly电阻 不缺层,串并联的那些个开关也打开了的,但是放到模块里面做就报错,说认不到 这是为什么勒。。。

网友:
电阻应该是从pdk直接调出来的,难道你们公司是手工画的?
最好搞个报错的截图上来 还有电阻的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咯 是手画的 解决的 是因为两个库的技术库不一样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