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OpenCL SDK不能使用

楼主(2014-06-26):
我使用了下面的链接:http://bbs.eetop.cn/thread-435745-1-1.html
Quartus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使用Opencl SDK时报错:

D:\BDdownloads\exm_opencl_matrix_mult_windows64\matrix_mult\device>aoc matrixMult.cl

Could not acquire OpenCL SDK license
aoc: The Altera SDK for OpenCL compiler front end (aocl-clang.exe) is not availble.

各位有使用成功的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怀疑这个license是否确实不包含opencl,因为只覆盖了quartus安装目录下的sys_cpt.dll文件,而OpenCL的安装目录是在AOCL目录下。

网友:
您好!我也有您同样的问题aocl-clang说没有License。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解决了吗?谢谢

网友:
回复  jlqsczw_2007

  请问您解决了吗?谢谢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from=notice&tid=450704

谁有关系就能搞到啊。

网友:
同求啊 有谁搞到了可以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5-10-25):
原来altera也支持open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