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Encounter:加入filler后出现violation一般怎么修复呢?

楼主(2014-06-26):
Encounter:加入filler后出现violation一般怎么修复呢?进行局部NanoRoute吗?

网友:
什么vio呢?
这个要case by case,可能是route的问题,可能是DRC错误啊,比如width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acing和short两种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filler后就没有violation了,是route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