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inFET讨论

楼主(2014-06-26):
关于finFET新手来报道,大家多讨论一下这方面的技术阿?

网友:
现在没多少人做这个的,太先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要讨论讨论啊,哈哈!有这方面兴趣朋友可以聊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我写的不是说新手嘛。新手就是什么都不懂啊,所以在这里求教啊!

网友:
回复  herrzhou

   你看我写的不是说新手嘛。新手就是什么都不懂啊,所以在这里求教啊!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是讨论了,那是请教

网友:
目前intel的14nmFinfet较为成熟一些。其他foundry,如tsmc、gf、samsung也相继推出,
umc也会在今年推出,目前在PQV阶段。
做过tsmc和umc的项目,说一点关于process方面的感受。
后端的话,
相对复杂的techfile定义,会导致routing、power极难收敛;
DPT要求底层的配线对应odd、even cycle,当然这些问题你可以在tool中设定制约,但是碰到紧缺的routing source和complex  floorplan,这些问题都会出来并且很难处理,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timing closure等);
FinFrid的要求,使得floorplan不会像以前那么随意摆放,需要手动调整macro的位置;
extraction RC with DPT effect;
physical verification方面,perfer、nonprefer的routing direction的metal对应不同的width和space,如果加上poor technology file,想要fix简直就是一项体力活;

Finfet技术也带来了一些优点:
Better performance
ION increases substantially on a per unit area basis because channel surface extends into 3rd dimension.
FinFETs have potential performance benefits.
Reduced leakage current
Fully depleted devices have substantial sub-threshold leakage advantage and reduced short channel effects.
FinFETs enable less leaky and more interesting digital circuits.
Meet lower power requirement for mobile device
Voltage scaling
Steep sub-threshold slopes enables lower VTs for same or less leakage and therefore potential for voltage scaling
High density for area save

先想到这些 ,, 有时间慢慢补充 。。

网友:
pr 工作量剧增,

楼主(2014-11-26):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呢?谢谢!相对于之前的CMOS工艺,PR增加了哪些工作量?

网友:
其实都一样啦, 用到了 就学会了 我觉得都是PR哈哈

网友(2015-05-21):
同样还是对衬底进行反型控制开关,如何避免段沟道效应的?

网友(2015-07-25):
网上有好多的finfet库,FreePDK15, Nangate 15nm Open Cell Library 和 ASU的PTM model cards,还有BSIMCMG,大家有没有谁用这些库设计电路?

网友(2016-01-04):
Finfet到底有多少种结构

网友:
finGrid似乎对floorplan有限制

网友(2016-06-29):
FINFET的关键是理解device原理,为何要折叠

网友:
Leakage and moore law is key concerns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好,想问一下现在正在初步学习FinFET的阶段,想先弄懂FinFET的operating principle,从哪本书或者哪些paper开始入门比较容易上手呢?

网友E(2016-10-12):
公司马上有一颗 16nm CPU tape out, 表示FINFET 相比其他工艺只是多了一些layer,没什么太大区别。

网友:
沟道形状有变化,DRC修改量剧巨增!!!

网友(2016-12-22):
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增加栅对沟道的控制能力,有很多性能提升,但是工艺兼容性好。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E:
公司马上有一颗 16nm CPU tape out, 表示FINFET 相比其他工艺只是多了一些layer,没什么太大区别。 ...

正在学12,请教一下怎么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