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Load DEF from ICC

楼主(2014-06-26):
下午问了个问题:http://bbs.eetop.cn/thread-450173-1-1.html

ICC 出来的 DEF load 进 Encounter, 因为 ICC route 的时候有很多 metal 并没有 cover VIA layer, 只是会 overlap VIA cell 里相同的 metal layer, 但是这在 Encounter 会被认为 open.

极少接触 Encounter, 请问 Encounter 达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 Encounter 认为它们没有 open.
简单的方法我想不出,请问 db command 有抓遍布在各个角落的 VIA 的 coordinate 的 command 吗?
或者有让 design 最大限度 dont touch 的 ECO route 吗?

网友:
def虽然是通用格式,但在edi,icc里面的支持力度是不一样的, 后者明显偏弱,而且理解via的行为和edi不一样,而且icc推荐的是mw based flow, lef/def对他来说只是支持更多的客户而已,不会做的特别完美,

我以前就碰过def 进icc容易丢via,wire或者via错的情况,因此最后不如load floorplan tcl file而不是def,

而且icc的Zroute和传统的classic route结构不一样,是shaped based route,只要shape搭上了,
就认为连接上,而且传统的classic router或者说edi router却认为是open,
因此最好的建议是icc的def进edi后 不需要看verifygeometry,verifyconnectivity结果,因为很多是false error,这个是不同router的理解行为造成的,直接进calibre做pv就行了,

再说了,icc都route了,也没必要进edi了吧,工具切换的太晚了,大量的信息带不进去,

网友:
haha,  我也遇到过, 大部分是ram 旁边的绕线, 不过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只是在encounter里面报 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个 layout 都很多,因为 std 的 pin 不一定在 track 上,又或者比较难 route 的话,打的 VIA 跟 metal 不在同一平行线上,ICC 不会再用 metal 盖到 VIA 上
    如果说没有关系的话,那请问 Encounter 是怎么 check LVS 的,不是 "verify connectivity" 吗?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样的话,DEF 的意义会丧失很多。

楼主:
我用 dbCreateWire 在 top cell 添加上这些 VIA 的 metal 了,可是依然是 open
这些 metal 是 special route,看上去跟同一 location 同一条 net 的 regular wire 是 open 的,是这样子的吗?
可以将 special route 转成 regular wire 吗?
有大神知道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4-09-01):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当时我是想让别人看起来觉得是 EDI 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