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he】【挑战笔记2】之用户自定义IP核的封装

楼主(2014-06-26):
~~~~~~~写在前面~~~~~~~~~
以前只用过altera的产品,软件是Quartus。最近才接触xilinx的产品,新学的vivado,我的版本是vivado2013.4,我发现vivado确实强大,很多功能集成在一起,也确实很复杂,这样在一些细节或步骤注意不到就会产生错误,就比如在定制IP核的时候,我就遇到了很多细节上的问题,比如文件夹的路径、导入到SDK时总报错,研究了很久才找到原因,这些问题都会在这篇笔记中详细介绍。
~~~~~~~~华丽分割线~~~~~~~~~~

上一篇笔记已经完成了CRC8查找表的算法,在封装IP核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上一步的.v文件,也就是CRC8_LookupTable.v文件。

1)打开vivado, 点击 manage IP 创建新IP,如下图:

2)选择IP核工程路径:CRC8_LUT_IP这个文件夹是之前创建的,以后我们所有的创建的文件都在这个文件下,这个路径很重要

3)点击finish后,在TOOL下拉菜单选择Create and Package IP

4)点击next,选择Create New AXI4 Peripheral,注意默认的路径是 CRC8_LUT_IP/managed_ip_project ,这个事错误的,如果在这个路径下的话,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会遇到错误,将路径改为: CRC8_LUT_IP下

5)添加IP核的详细信息:

6)更改AXI总线名字,添加4个32位的slv_reg寄存器,其实都是默认的即可

7)选择Generate Drivers,点击next,然后finish

8)这样我们就可以在IP Catalog下搜索CRC,就会找到自己生成的IP核"CRC8_LUT_ip_V1_0", 然后右键选择Edit in IP Packager,这样就会打开IP核编辑界面:

9)在flow navigator栏中选择 add aoirce 添加之前自己编辑的CRC算法的.v文件,即CRC8_LookupTable.v

10)会发现在工程里一共3个.v文件:CRC8_LUT_ip_v1_0_S_AXI.v 和 CRC8_LUT_ip_v1_0.v 和刚刚添加的自己的CRC8_LookupTable.v文件,然后需要修改CRC8_LUT_ip_v1_0_s_AXI.v 文件,把我们的IP核挂载到AXI总线上,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化过程。由于我所创建的IP核不需要和FPGA外部通信,不用分配引脚,只需和AXI总线通信,所以就不用在CRC8_LUT_ip_v1_0_S_AXI.v添加用户input或者output,只需把slv_reg 0 1 2 3 分别连接到sclk、en、din和CRC8.
由于slv_reg3是一个寄存器型的,所以要定义一个wie型变量CRC8,再连接到slv_reg3,不然综合会出错。

11)然后保存,综合,如果报错,继续修改综合,知道没有报错。

12)综合完成后,点击Package IP - CRC8_LUT_ip标签页,点击Categories ,选择我们的IP核将会出现在IP catalog的哪个类别里面,如果选择“basic elements” 就会在IP catalog的basic elements类别下找到,如图

13)添加IP核支持的芯片型号,也就是添加family,因为要在microZed板子上跑,所以要把zynq系列添加进来

14)最后封装IP,如果我们能在Create archive of IP所示的路径下找到这个压缩文件,就说明我们的IP制定成功了~

网友:
集成电路设计宝典

网友(2016-04-28):
谢谢分享,这个很有用,建议作者写一个类似指南的东西,会更加有帮助!!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
这个真实用

网友(2016-08-01):
太實用了這篇~我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