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是目标阻抗?

楼主(2014-06-27):
假如一个系统,电源输出,然后接到系统。
我的目标阻抗,讲的是从电源pin脚向系统看过去的阻抗呢,还是哪里?

网友:
我觉得是从芯片die处供电bump向外看的阻抗。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楼主理解正确!

网友:
芯片的电压一般可以波动5%到10%,然后推算出芯片在某种场景下最大的消耗电流,两个相除就是目标阻抗的值,主要是设计在某个频率下,电源网络的阻抗是小目标阻抗的。一般的SI工具是设置2个Port口,然后设置频率抽取参数,不用管从哪里看吧。

网友(2014-09-23):
The target impedance is an impedance what match to chip with low loss and high gain in signal transferring. The impedance match will reduce the reflection in signal transition.

网友:
Z11,以电源脚作为单端口器件仿真获取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