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不能识别

楼主(2014-06-27):
各位高手:     自己做了一个nmos管的pcell,在调用到版图中,验证文件不能识别,将器件打散以后就没有问题了。请教一下,pcell出什么问题了?有没有人遇到过?

谢谢!

网友:
太有用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你pcell所挂的技术库确定和设计库挂的是同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确定!

网友:
也许,验证文件里面版图cell与电路cell的名字不一致,也或者是端口定义与文件不一致

网友:
用图形法建的pcell了还是用脚本?  我们也是自己建的啊没遇到你说的情况!  验证时选  flat 模式下试下

网友:
问题很清楚,明显就是你在skill中使用了一些不规范的函数。注意一下CIW窗口中的报错提示。有问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