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F中修改W,L的最小宽度

楼主(2014-06-27):
CDF中修改W,L的最小宽度限制,不知道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是由CDF的callback函数决定的,强行修改没有意义,因为在仿真模型中有lmin这个参数作为硬性最小值规定,修改了仿真结果不可预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路中有使用poly电阻来做连线,修改最小尺寸对我电路没有印象,也不需要它模型准确,高手请问下载那里去修改它的callback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定制一个就可以了吧。仿真用理想电阻代替;layout进行定制设计,别用stdcell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这个callback函数的定义没有被writeProtect的话,你随便用同名函数定义一个空函数来覆盖它就好了,那就什么都不会做了。当然如果这个函数是几个器件的callback共用的话,这样做也disable了其他的callback函数,这是有风险的。最根本的办法是打开这个callback函数的源代码改写。不过现在代工厂的核心callback函数都是加密或者编译成binary的context的,所以想逆向出来也很麻烦(可以做,不过很麻烦)。

网友(2015-03-31):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O(∩_∩)O谢谢

网友(2016-09-19):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就是需要修改这个callback文件函数,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编译这个文件,现在vi打开的都是乱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