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功耗计算

楼主(2014-06-2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FPGA 芯片的功耗一般是怎么计算呢?是不是用端口的电压X 每个IO口允许的最大电流之和?求指教。

网友:
不知道是要测瞬时功耗还是平均功耗,之前为了准确的测内核的瞬时功耗,在VCCINT串联了精密电阻,示波器差分探头测电阻两端的电压降。

楼主:
串联电阻你是用这种方式求得电流再计算瞬时功耗吗?-------------
我想要测得是整体平均功耗。

网友:
XILINX和ALERA分别都有自己的评估工具,用EXCEL做的。首先你做设计前,你需要评估自己大概需要多少寄存器,组合逻辑,时钟频率,用了什么样的接口,接口的速度是多少,BLOCK_RAM用了多少;你选的芯片的型号,速度等级,正常的工作温度,分别把这些资源数目填到表格中去,工具会给你算出一个值出来给你。我用过,算出来的值还是比较靠谱的。至于你说的方法仅仅评估了IO所消耗的功耗。且IO的评估也不是这么评估的,你应该选择你一般工作时候的正常驱动能力来计算,跟你IO的翻转率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正解,在ISE中,还有个XPower工具,使用原理也跟3楼说的一样。

网友:
顶一个,长知识

网友:
5楼正解,哈哈

网友:
学习了,不过目前接触的设计没有强调功耗的。。。

网友(2015-06-02):
回复 网友B:
看手册上说,VCCINT是根据5V变换来的,V5 ML505的VCCINT是1.0V,这是不是说VCCINT是FPGA的内部引脚?请问是怎么串联电阻的?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大神指教~~~~~~

网友:
VCCINT是FPGA的外部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VCCINT不是FPGA的内核电压吗?怎么会是外部引脚?菜鸟一个,求指教~~~~

网友:
using Xilinx power estimator

网友(2015-08-06):
how can i reduce power

网友(2016-05-20):
功耗真难评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想和你一样做。可是大部分的FPGA的VICCINT和GNG都是没有接出来的,请问你是如何接上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