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插入buffer,怎样保持module port数量不变?

楼主(2014-06-27):
hi,各位大侠,小菜鸟请教一个问题啊~~
    在placement optimization阶段,icc工具会自动插入buffer,用以reduce high fanout net,问题是,我发现这些buffer的加入可能会导致原module增加新的port,请问,要怎样设置,才能使buffer加在module内部,而不要出现在界面处,导致原module  port数量的变化呢?

楼主(2015-04-03):
已找到解决办法:
    正解就是在place_opt之前使用:
    set_ahfs_options -enable_port_purching false

网友:
实际上用到这个地方 不多, 大多数情况都是不care的

网友(2016-05-30):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你的ICC自动插入的这些Buffer有VDD和VSS端口吗?它的VDD端口连上Power Ring或者Power Strap了吗?

期待你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