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6-27):
新手遇到关于ICC的使用问题,请教大神们。。。

在设置PNS参数的时候如何使某一个方向的strap为0?

如果不设置这个方向,synthesize的时候就显示没有指定vertical;如果设置方向如下 -max_strap 0,那就自动出现很多条,按照软件的默认数值128,
这样设置:set_fp_rail_constraints -add_layer  -layer M3 -direction horizontal -max_strap 1 -min_strap 1 -max_width 10.000000 -min_width 10.000000 -spacing 2.000000
set_fp_rail_constraints -add_layer  -layer M2 -direction vertical -max_strap 0 -min_strap 0 -max_width 10.000000 -min_width 10.000000 -spacing 2.000000
出现:file:///C:\DOCUME~1\WANGFE~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set_pnet_option-complete-partial选项。那应该是在route 允许的情况下是不是Power下可以有stdcell,设置-partial就可以了?

Set_pnet_options –complete M”这个金属层是如何选择哪?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片是这样的:

pns设置参数

pns设置参数

楼主:
帮助下新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