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QSYS生成时只有时钟脚和复位脚??

楼主(2014-06-27):
使用QSYS时,用最简单的加个8位的并口用作输出驱动LED,无论S1与DATA_MASTER连与不连,最后生成出来的模块都只有两个脚,一个是时钟一个是复位,,,这是什么原因,怎么办,我怎么给它分配引脚??
在编辑QSYS时,并口的部分有个external_connection不过生成后并没有
软件用的是QUARTUS II 13.0SP1

楼主:
刚找到原因,还是自己回答吧,在QSYS编辑界面中external_connection所在行的后面有一个地方写着click to export的点一下就好了,再生成的时候就有引脚了

网友(2014-08-28):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15-12-03):
我也是找了半天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