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马上要流片了,DRC检查出一个density的错误,要不要修改

楼主(2014-06-27):
各位大牛,还有一个月就要流片了,但是DRC跑出来一个density的错误:Min Poly GDS pattern density is 14%。应该是说做GDS的poly的最少应该占到chip面积的14%,这个错误可以忽略吗,如果不能怎么解决,先谢过了

网友:
还有一个月,急什么。添加一些dummy poly,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顶楼上,可以添加dummy poly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两位的解答,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macro要修改layout ,所以时间紧了点

网友:
可以加poly dummy吗?2楼?

网友:
找foundry要加dummy poly的calibre 脚步,芯片顶层完成以后跑一遍dummy脚本就可以。

网友:
问问foundry 能不能帮你加  应该可以给你解决 就是你把gds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帮你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倒是一个办法,不错,到时候问问foundry,谢谢

网友:
又不是明天....还要改layout 急啥哟

楼主:
回复 网友C:

   SRAM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还没有实际的layout,so..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楼上大大们所言 全搞定之后拿文件跑一遍就好啦 也没多久 要不了半天

网友:
最后加dummy poly即可

网友(2023-12-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SRAM compiler出来的gds应该是不含poly的,怎么会报poly density不够?

网友(2024-03-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版本问题嘛,现在用的MC2工具都是可以导出gds的

网友(2024-04-21):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