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怎么可以直观的看电路零极点

楼主(2014-06-27):
请教大家,怎么可以直观的看电路零极点

网友:
一般对地有电容和电阻并联的节点都有极点;两节点之间有电容与电阻串联的,或两节点之间有包括电容通路在内的两条以上通路的,或者对地有阻容串联的节点,一般都有零点和(或)极点。这些可能仅仅是具体的例子,列出电路的传递函数就能直观地看出来零极点的情况。spectre仿真里有零极点仿真一项,pz仿真后可以直接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