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手把手教一下怎么算 net 的 cap 和 res

楼主(2014-06-27):
看 StarRC UG 感觉有点语焉不详,希望有大神可以简单粗暴地解决我的问题
比如说:
DIELECTRIC IMD3_B {THICKNESS= 0.18  ER=4.2 }
DIELECTRIC IMD3_A {THICKNESS= 0.886  MEASURED_FROM=IMD2_B ER=3.7 }
CONDUCTOR M3 {THICKNESS= 0.587 WMIN= 0.2 SMIN= 0.21 RPSQ= 0.11  }

假设 M3 width 是 0.2, length 是 100, 请问这条 M3 的 cap 和 res 该怎么算?
我没有找到 MEASURED_FROM 与计算 cap 的关系,更想不明白 RPSQ 为什么是 ohms/square,除非这个 square 是 THICKNESS*length 才具有合理性。

网友:
   方块电阻简介,你看看有没有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v0ixGoRHgBB0hw2sxCJ46DM4uQRyYltiuH3uPuZbAo34jHZ4onOwQVvL0m3iGoQc-Ic3sDvTJ0PjkMS7b3Bzr8Qh4wqTuWXRWisMFbZfeK

网友:
看 StarRC UG 感觉有点语焉不详,希望有大神可以简单粗暴地解决我的问题
比如说:
DIELECTRIC IMD3_B {TH ...
引用 网友A:

    方块电阻

网友:
电阻好算,用Rsheet * L/W  ,  Rsheet从spice model里面拿,不是itf里面

cap不清楚怎么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我把 square 当成是 area 的单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 extract rc 的时候应该没有用到 spice model 啊,无论是 p&r 工具自带的还是 sign-off 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