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kefile问题

楼主(2014-06-27):
我写了一段makefile脚本,求大神解答

aa  :=  mode1 \
        mode2 \
        mode3
${aa}_md:
        mkdir $@

需求是输入make mode1_md时 建立一个mode1的文件夹,而不是mode1_md的文件夹

make: Warning: File `makefile' has modification time 3.1e+04 s in the future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ode1_md'.  Stop.

网友:
$(aa)_md 只会匹配到mode3_md吧。

可以试试:
aa := mode1_md \
    mode2_md \
    mode3_md

$(aa):
        echo $@ | sed 's/\(.*\)_md/\1/' | xargs -iD mkdir 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没表述明白,其实我的需求是希望target是由变量和非变量组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恐怕不行,如果你这样写:
aa := mode1 \
    mode2 \
    mode3

echo_aa:
    echo $(aa)_md

会发现 make echo_aa 得到:
mode1 mode2 mode3_md

$(aa) 只会把变量就地展开。
所以你的target只有mode1, mode2, mode3_md。

网友:
什么东西,没看懂